[HyperLynx] Hyperlynx PI仿真疑问?

楼主(2018-07-13):
为什么我做PI仿真时,出现下图所示的问题?求各位大神指点。

网友A:
    没遇到错过,貌似是叠层问题?

网友:
    不懂,我也刚学仿真

网友B(2018-08-17):
    不要用这个软件做pi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用这个软件做pi吧

请问大神,你做PI和热仿真用什么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错过,貌似是叠层问题?

谢谢大神,的确是层叠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大神,的确是层叠问题。

    不是大神,偶尔蒙对了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