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包地

楼主(2018-07-13):
各位,请帮忙看下这个地方的MIC和LINE_FR/L要怎么样包地?

网友:
    R、L用地线隔离,向图2那样。不过一般地线距离模拟信号需要10mil以上,看高手们是这样做的

网友A:
    包地的线太细了,要粗一点,接地孔多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包地的线太细了,要粗一点,接地孔多一点。

OK

网友(2018-10-08):
    请问MIC对线宽有要求吗?规格书中只有不到100uA

网友(2018-11-28):
    包地线加粗并均匀加上地孔。

网友:
    包地线要宽一点,多打GND孔,和模拟线不要太近:lol:lol

网友(2019-05-07):
    可以试试铺地铜皮这样尽量的加粗,同时添加过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