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两个完全重叠在一起,两端的电气属性也相同的元件要怎样才可以检测出来?

楼主(2018-07-13):
pads两个完全重叠在一起,两端的电气属性也相同的元件要怎样才可以检测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传张图看看

    就是两个0402的电容,在主芯片背面,一端接VCC,一端接地。完全重叠在一起了。样板回来贴片时才发现。就想问下,在发板前怎么样可以检查得出来?

网友:
    设置pad与pad间距,然后检查,看报告。

网友:
    导出之前要做两项基本检查  连接性检查,电气间距检查

网友:
    两个完全一样的器件完全重叠了,做出了的板子有问题吗?

网友:
    元件增加  placement outline  或者 keepout         这两种 安全间距检查 都可以检查出来。

网友:
    在验证设计的时候,检查安全间距里面勾选一下同网络设置,焊盘叠一起检查会报错。

网友:
    检查相同网络的pad间距

网友:
    这个可以检查出来的呀

网友:
    板厂不会有EQ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