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教,变压器后端MOSFET管能不能省去,用二极管代替是否可行?

楼主(2018-07-13):
    如图,电路省去mosfet管,改成二极管代替之后,电源输出变成锯齿波,更改环路参数之后无效果,
各位大神,这个mosfet管能不能省去?钳位二极管能不能省去?
求指教

    更改前

    更改前

    更改后

    更改后

网友A:
    1.这里是能用二极管的,但是最好是肖特基,肖特基压降低对前级电路参数影响小;
    2.输出RC吸收最好留着;
3.输出电流多大,如果不大可以考虑不用lc滤波。加了lc后环路稳定性不好调;
    4.钳位二极管(稳压管)是保证mos的gs电压不超标,防止损坏mos;这个管子工作电压一般选15~18V,正常情况下不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这里是能用二极管的,但是最好是肖特基,肖特基压降低对前级电路参数影响小;
2.输出RC吸收最好留着;
    ...

    我换成二极管试过了,输出锯齿波,这是什么原因?
这个功率不大,输出5v。2A,=10W的样子,
    最终的话是不是因为环路没调好导致输出锯齿波存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换成二极管试过了,输出锯齿波,这是什么原因?
这个功率不大,输出5v。2A,=10W的样子,
最终的话是 ...

隔离拓扑的开关电源还是有点门道的,既有模拟,又有数字。对器件参数选择也要求比较高。
一开始做开关电源很少能一把成功的,关键是调试能力。

网友:
    上个完整图看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