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PCIe链路必须Retrain才能跑到Gen3

楼主(2018-07-13):
    我们系统的PCIe链路示意图如下图所示;
    问题:每次开机或者重启后,通过工具可以看到CPU和PEX8724之间的PCIe链路是工作在Gen3的状态,但是PEX8724与下游的PCIe设备之间是工作在Gen1的,通过工具强制让PCIe链路重新训练(retrain)之后,PEX8724与下游的设备之间的链路才能工作在Gen3。

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二,非常感谢!

网友:
    PCIE的启动顺序是这样的:
1. PCIE 的root complex上电后,会先由LTSSM状态机开始检测
2. 分别detect -> polling -> Config -> L0,这时候都是工作在2.5G
3. 进入L0后, 会进入recovery状态, 协商进入GEN2或者GEN3
4. 具体的状态图附图所示, 这部分比较抽象, 如有不明白的可以call我电话18621873572

网友A:
    是不是有什么寄存器或者芯片的strap pin,在上电时把端口强制为Gen1 ?

网友B:
    請問"通过工具强制让PCIe链路重新训练(retrain)"這段敘述是透過什麼工具?
以及Downstream的Device是什麼裝置?
Reset給PEX8724與PCIe device 是同一個source嗎?
    Clock給PEX8724與PCIe device 是同一個source嗎?
可以再補充些資訊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有什么寄存器或者芯片的strap pin,在上电时把端口强制为Gen1 ?

谢谢你的回答。

    PCIe switch的strap pin我确认过了,是强制为Gen3的,根据DATASHEET,直连到1.8V。

    请问一下,有没有什么类似于日志文件的,能记录PCIe链路training的过程、结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請問"通过工具强制让PCIe链路重新训练(retrain)"這段敘述是透過什麼工具?
以及Downstream的Device是什麼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以下是你提到的补充信息:

    1、用类似于PCIScope的工具,PCIe switch有一个“Retrain Link”的寄存器位,这个位默认是0,强制改成1让链路重新训练;
2、Downstream的PCIe device,是M.2接口的SSD,PCIe带宽是x4的;
    3、给到PEX8724和4个PCIe device插槽的是同一个source,都是从同一个Clock buffer出来的;
    4、Reset信号不是同一个source,以下是Reset信号以及PCIe信号的连接示意,Reset信号算是同源吧,因为FPGA接收到Reset信号后会立刻给PEX8724以及4个Device信号输出reset;

如果怀疑reset信号的话,有2点说不通吧:
4.1、CPU和PEX8724之间每次都能正常工作到Gen3的,无论是开机还是重启,无需retrain,为何PEX8724和down device之间都需要retrain呢?
4.2、把强制retrain的操作通过driver(驱动)装到系统上,开机之后强制retrain,都能工作到Gen3,但是如果此时将系统重启(重启时系统不会掉电,包括FPGA,此时FPGA将reset in直连到out、o1、o2、o3、o4管脚的),重启之后,PEX8724与down device之间又掉到Gen1了,为什么呢?

网友B:
    初期我應該會做幾件事情.
    1.更換其他Device確認不是單一Device造成.
2.量測Downstream PCIe 訊號.
    3.透過PLX SDK確認register是否有error訊息.

給你參考.

网友:
    再補充一個,
    可以關掉ASPM試看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初期我應該會做幾件事情.
    1.更換其他Device確認不是單一Device造成.
2.量測Downstream PCIe 訊號.

    谢谢你的建议
1、更换过其它Device,至少两块不同的M.2 接口的SSD,还更换过我们自己做的板卡,PCIe信号连到板卡上的FPGA,FPGA是支持PCIe 3.0的,这应该也算是了吧;
    2、你说的量测Downstream PCIe信号是什么意思?通过设备直接量测接收端的PCIe信号吗?你是怀疑PCIe信号loss太大或者是信号质量不好吗?不过我们也没有设备可量测PCIe信号,小公司·······
3、我刚查了你说的PLX SDK,我第一次听说,是一个PLX官方的纯粹的软件吗?需要购买吗?需要搭配什么硬件才能用吗?能不能麻烦再稍微介绍一下你说的这个办法呢?4、刚刚试了,关掉ASPM没有用;

【更正】昨天我说的有一个现象说错了,现在更正一下,我们将强行改寄存器retrain的办法,通过driver装到系统上,开机后能正常工作到Gen3,重启后也没问题,但是如果系统进入睡眠状态,再重新唤醒的话会掉到Gen1。

网友:
2. Yes,確認是不是訊號品質太Margin導致降速,排除訊號品質的問題.如果沒有儀器只能先計算一下Total Channel loss看一下是多少dB.
3. 請參考 https://www.broadcom.com/products/pcie-switches-bridges/software-dev-kit
    SDK可以在系統端直接透過in-band去access PLX chipset,但這需要license,請與FAE洽詢.

    更正這一個敘述,
    是不是進入睡眠後你們的driver沒有再去修改Regiset,
    只有開機時才有去修改.

网友:
去改serdes的参数吧,PLX的serdes并没有那么的好。PLX有个文档讲怎么调serdes的,不过那文档不是人看的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建议
1、更换过其它Device,至少两块不同的M.2 接口的SSD,还更换过我们自己做的板卡,PCIe信号 ...

    【更正】昨天我说的有一个现象说错了,现在更正一下,我们将强行改寄存器retrain的办法,通过driver装到系统上,开机后能正常工作到Gen3,
    重启后也没问题
    ,但是如果系统进入睡眠状态,再重新唤醒的话会掉到Gen1。

根据上面这段描述, 很大的可能还是因为上电时,switch工作在了gen1, 因为进入睡眠状态后,是不是在eletrical idle的情况下, switch又回到了上电时的状态 ?

另外LTSSM链路训练时,是没有日志文件的,除非用PCIE 协议分析仪, 来监控分析整个训练的过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【更正】昨天我说的有一个现象说错了,现在更正一下,我们将强行改寄存器retrain的办法,通过driver装到 ...

    谢谢你的回答。
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电的时候会工作在Gen1,我们没有协议分析仪,无法监控分析整个训练过程;
1、电源的时序测量过了,CPU发出reset信号之前,PCIe switch的几路电源早早就准备好了
2、更不可能是链路通道的信号质量问题,如果说是链路的Loss太大,为什么让链路重新训练(retrain)之后却又正常了呢?而且,训练时,因为链路loss降低速率应该是降到Gen2,能够降到Gen1,链路要差到什么程度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。
    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电的时候会工作在Gen1,我们没有协议分析仪,无法监控分析整个训 ...

同意,根据现象看,应该不像是channel信号质量的问题:

提个建议:通过软件能把LTSSM开始训练的时间往后Delay一下吗? 我不是很肯定训练状态机是否可以manual control,会不会时钟锁定有关联? ^_^, 我瞎猜的。

  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意,根据现象看,应该不像是channel信号质量的问题:

    提个建议:通过软件能把LTSSM开始训练的时间往 ...

你是担心Clock给的太晚了吗,应该不会吧。
    我确实没量过Clock和reset之间的时序,应该没有问题,如果训练的时候没有时钟,应该连Gen1都不能工作,不过以后可以量一下,现在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了,等以后解决了再更新答案吧。

    谢谢版主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,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你的回答。
    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电的时候会工作在Gen1,我们没有协议分析仪,无法监控分析整个训 ...

    链路训练最开始是工作在GEN1的,尝试去变到GEN3,有时候并不能到GEN2的,各种设备的兼容性问题。。。
其实你需要修改的是serdes参数的某个初始值,至于怎么修改,可以找BCM的FAE,不过估计也没人理你。。。

网友C(2018-09-10):
    兄弟搞定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兄弟搞定没有

    一直没搞定,大神有何高见?

网友(2018-10-23):
    87XX需要Retrain才能跑GEN3是正常的,PLX专门出了一份Errate,需要Retrain两次,如果需要这份文档可以发你。电话18025395155。我们也用PLX8724上行X8转2个下行的X8(接GEN3的万兆INTEL网卡XL710)也是识别不到GEN3,Retrain后勉强可以到GEN3,但78h的bit5是Retrain link,一直在0和1之间变动,稳不下来。而其他GEN3的显卡、raid卡、网卡都可以识别。另CLK比RESET要早,这个我用示波器测过。

网友:
    我们用PLX8724上行X8转2个下行的X8(接GEN3的万兆INTEL网卡XL710)也是识别不到GEN3,
    1)多次Retrain后勉强可以到GEN3,但78h的bit5是Retrain link,一直在0和1之间变动,稳不下来;
2)此时可能还会跳回到GEN2,78h的bit5---Retrain link也会稳定下来;
    3)其他功能GEN3的显卡、raid卡、网卡都可以识别为GEN3,目前唯独INTEL XL710识别不了GEN3(包括市面上买的商用X710网卡)?注:试过关ASPM无效,
    求大神指点一二,万分感谢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一直没搞定,大神有何高见?

    87XX需要Retrain才能跑GEN3是正常的,PLX专门出了一份Errate,需要Retrain两次,照PLX说法,这是正常的,如果Retrain能链接到GEN3,请BIOS工程师增加指令,修改寄存器(开机后做Retrain动作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87XX需要Retrain才能跑GEN3是正常的,PLX专门出了一份Errate,需要Retrain两次,照PLX说法,这是正常的, ...

刚看到你的回复,非常感谢!

    我们现在也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,现行的解决办法依然是通过软件驱动,让系统开机时retrain。你说的87XX需要retrain才能跑GEN3是PLX官方的说法吗?能否把那份Errate发给我一下?链接也行,谢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87XX需要Retrain才能跑GEN3是正常的,PLX专门出了一份Errate,需要Retrain两次,照PLX说法,这是正常的, ...

    找到你说的那份Errata了,谢谢。

把这份Errata传上来,其他人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刚看到你的回复,非常感谢!

    我们现在也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,现行的解决办法依然是通过软件驱动,让系 ...

不知道怎么发你?我邮箱sz.yqcai@evoc.cn.另你休眠后再唤醒,PCIE也会进入休眠,系统下电源会进入省电模式,跑GEN1肯定和电源进省电模式有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你说的那份Errata了,谢谢。

把这份Errata传上来,其他人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

    兼容性问题重点看1.38,但我们请PLX改后还是无效。
    1.21 是说GEN3时有LCRC错误,不会引起连接不到GEN3

    1.23是说异步时钟时,GEN3会有CRC错误计数,一般都是同步时钟

    1.25是说进入compliance mode次数超3次link就根本链接不来了,与链接到GEN2也无关

    1.35 是说你手动共控制GEN2升GEN3速率时写一次retrain不行,要写两次,与自动链接不到GEN3无关。

    2.9是说GEN3速度时推出ASPM打开时, 自动退出L1状态时有错误计数

    2.10是说手动想GEN2 升GEN3时们要写两次retrain

网友(2019-01-16):
    大神、请教一下、我使用pex8624工作在nt 模式、会存在概率性link不上的问题、请问一下如何使nt port retrain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刚看到你的回复,非常感谢!

我们现在也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,现行的解决办法依然是通过软件驱动,让系 ...

    请问一下大神用到过nt mode吗?想请教下nt port 如何retrain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一下大神用到过nt mode吗?想请教下nt port 如何retrain?

    没用过NT Mode

网友(2019-02-18):
    我的8796   扩展了 8个PCIE 槽,  插上视频 解码板或FPGA 板都可以稳定工作在PCIE3.0  ,  但插GPU 或显卡时,  有时是GEn3 有时是GEN1

网友(2019-05-02)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以下是你提到的补充信息:

1、用类似于PCIScope的工具,PCIe switch有一个“Retrain Li ...

你的上行端口是port几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的上行端口是port几

没解决,一直用软件retrain的办法,将就用着。

    我上行是x8的,下行是4组x4的,我也不知道上行的x8对应的是port几。这颗芯片的PCIE信号一共有24个lane:尾缀分别是PEX_PETN/RN[0:15]、PEX_PETN/RN[24:31],上行的端口我接的是PEX_PETN/RN[0:7],剩下的分别接4组x4的下行端口。

    这样接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没解决,一直用软件retrain的办法,将就用着。

    我上行是x8的,下行是4组x4的,我也不知道上行的x8对应 ...

你 加我的qq:1098549099 以前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解决,一直用软件retrain的办法,将就用着。

    我上行是x8的,下行是4组x4的,我也不知道上行的x8对应 ...

    使用的方法一样X8上行,4X4下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 加我的qq:1098549099 以前我也遇到过

你的QQ加不上啊,能不能加我:318682564,谢了

网友(2020-03-20):
    请问,你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用的是pex8732也遇到与你类似的问题
1.用三星的970 EVO Plus SSD,上电后是Gen1,需要retrain link一下才能到Gen3.
    2.用Plextor 的PX-256M9PeG和我们自己做的SSD ,上电后 都可以直接达到Gen3.

网友(2020-07-18):
    PLX没出一个修改这个Bug的芯片么
这样用,太闹心了

87系列的都有这个问题,别的估计也是坑

网友(2024-07-11):
    你好,你们的PEX-8724在画PCB的时候有做pin delay?

网友(2025-05-18):
    我也遇到过,我的做法是加一颗MCU,通过I2C写寄存器retrain,这样就不用用软件写寄存器了

网友(2025-11-28):
    你好,请问87系列交换机用哪个软件对寄存器进行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