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焊盘如何定位?在线做等!!!

楼主(2018-07-13):
    钻孔不在焊盘中心,但是器件定位已钻孔中心来定的,如何操作才能精确定位,请大神们赐教!

网友:
    你这是做封装吗?

网友:
这种拖锡焊盘做得时候让焊盘偏移,而不是让钻孔偏移,也就是说钻孔在原点不动,然后偏移焊盘,这样与结构对位的时候就方便了!如果有安装EDA365的skill可以利用里面的那个“绘制钻孔直径示意SHAPE”的功能给钻孔产生个shape,然后抓取shape的中心既为该焊盘的钻孔的中心坐标!

网友:
    建議offset Pad , 不要 Offset Drill.
    pin腳座標會偏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