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不同网络,单点相连,如何设置规则

楼主(2018-07-14):
如图所示,在一个稍微大点的焊盘上再添加两个小的过孔,分别属于不同网络,用于三个网络的连接点。
如何设置规则,能让规则检查的时候不报错。把两个网络间距设为0mm,我已经试过,不行。请和各位大神帮忙。

单点连接焊盘

单点连接焊盘

单点连接拉线示意图

单点连接拉线示意图

网友:
这不是间隙问题,是短路问题,在短路里设置试试

网友:
或者该网络名

网友A:
不知道你有没有试一下在shortcircuit里设置。
我现在想到另一个办法。
可以把这三个孔做到一个封装里,例如第一个孔命名为1,第二个孔位2,第三个孔为3。

把它放到PCB里,分别赋予网络

双击这个封装,将type里的类型由默认的standard改为net tie,不再报错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有没有试一下在shortcircuit里设置。
我现在想到另一个办法。
可以把这三个孔做到一个封装里,例 ...

这个就有点烦了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就有点烦了呢

是的,如果只有这一块板需要,确实浪费时间。如果今后还能被用到,那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如果只有这一块板需要,确实浪费时间。如果今后还能被用到,那还是可以的。

嗯嗯,学会了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一下在shortcircuit里设置。
    我现在想到另一个办法。
可以把这三个孔做到一个封装里,例 ...

    非常感谢。我也这样做了。是不报错。目前也是这样做的。可是把2个小孔放到一个大焊盘上面,小孔很小,又有工程问题。这点有些烦。

网友:
    什么工程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