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关于AP6476 WIFI模块初始化不稳定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14):
最近遇到个问题WiFi模块有时候可以初始化,有时候初始化不成功。WIFI模块用的是正基的型号是AP6476SDIO接口接到的CPU的电平值为3.3V。现在模块的第22引脚WL_VIO接的是3.3VVBAT也是3.3V。模块的第29引脚接的是1.8V。晶振用的是26MHz有源晶振晶振供电1.8V。现在WIFI初始化成功的概率很随机,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。相关的原理图和PCB走线如下,不知道原理图是否正确,PCB layout有没有问题,核心板上SDIO部分的走线已经做了等长处理,转接板没有做等长处理,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导致的,恳求路过的朋友们指点指点。

网友A:
    看下手册时序要求,一般要1.8V先上电

网友B:
    时序查过吗

网友C:
    和布线关系应该不大,主要检查下面几个方面:

    1. 电源上电顺序
2. 每路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在范围内
3. 检查Reset信号的de-assert之前, 内部时钟已经启震OK, 并且锁相环锁好
    4. 检查SDIO总线和CPU那边的电平是否匹配
    5. crystal那边的两个20pf的电容都不焊吗? 看起来不太正常,请和芯片vendor确认crystal的型号

网友D:
1,示波器抓取一下各信号的波形
2,复位
3,电源是否正常
4,晶振

网友E:
DCDC的电感最好不要太靠近SDIO线; 如果是2层板子,GND看一下有没有噪音,看着像是有。
磁珠与BT_VIO之间最好有个10uf~22uf。

网友F:
    SDIO信号需要走等长吗,我之前走过,不过没有像你这样走,是不是你的走线问题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跟SD卡走线差不多,之前走的通了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手册时序要求,一般要1.8V先上电

    现在模块的第22引脚WL_VIO接的是3.3V,我试过先给这个引脚上电,结果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,1.8V是给有源晶振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时序查过吗

我查过规格书,上电时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和布线关系应该不大,主要检查下面几个方面:

    1. 电源上电顺序

1.现在上电是一起上电,采用单一3.3V供电
    2.电源电压在正常的范围内
    3.这点不太懂
4.检查SDIO总线和CPU那边的电平都是3.3V

    5. 晶振不是用这部分的,用的是有源晶振,晶振起振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,示波器抓取一下各信号的波形
2,复位
    3,电源是否正常

嗯,谢谢,我测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DCDC的电感最好不要太靠近SDIO线; 如果是2层板子,GND看一下有没有噪音,看着像是有。
    磁珠与BT_VIO之间 ...

    嗯,谢谢你的意见,我处理一下电源部分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DIO信号需要走等长吗,我之前走过,不过没有像你这样走,是不是你的走线问题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跟SD卡走线差 ...

我看很多都说整组线长之间误差不超过400Mil,你之前用的也是这个模块吗?
你画SDIO这部分的时候线上有没有穿电阻,有加上拉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1.现在上电是一起上电,采用单一3.3V供电
    2.电源电压在正常的范围内
3.这点不太懂

系统上电的时候,WiFi的启动顺序应该是这样的:
    第一步 电源起来,并且稳定下来
    第二步 时钟信号OK,WiFi模块内部锁相环锁定OK
    第三步 Reset信号拉上去

    我碰到过WiFi上电初始化有时候OK, 有时候不OK, 和你碰到的问题有点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系统上电的时候,WiFi的启动顺序应该是这样的:
第一步 电源起来,并且稳定下来
第二步 时钟信号OK,Wi ...

好的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