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的设计/制造标准?

楼主(2018-07-16):
    想了解下一下关于PCB的设计,制造标准有哪些?然后怎么用于指导设计,谢谢各位大神,大仙,大侠的指导

网友:
    一般都是遵循IPC标准,国内特定行业如军工行业会有国军标标准。

网友:
    主要看你想设计几层板?板子类型?
    1.板     厚:双面最薄0.2mm,四层最薄0.35mm,六层最薄0.6mm,八层最薄0.9mm,十层最薄1.2mm......
    2.板厚公差: ≤1.0mm  公差±0.1mm; 1.0-1.6mm  公差±0.13mm; ≥1.6MM,公差±10%。(二级标准)
3.最 小 孔:通孔要保证纵横比≤10:1,即板厚:最小孔。通孔最小0.15mm,激光钻孔最小0.1mm.
    4.孔径公差: NPT ±0.05mm, PTH  ±0.075mm,Slot: ±0.13mm.
    5.孔距板边≤0.4mm.
    6.孔 到 线:四层,4.8mil; 六层,5.8mil;八层,7mil;十层,8mil。(批量)
    7.线宽线距:最小2.5/2.5mil,常规3/3mil.
    8.线距板边≤0.3mm.
9.PAD 与 PAD间距,0.15mm,不保留绿油桥。
    10.BGA,最小BGA 0.18mm。
11.阻焊开窗单边最小0.05mm。
12.字符线宽最小0.17mm,字符高度最小0.7mm.
 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如需进一步了解可加QQ:3430306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