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驱动RGBLED灯

楼主(2018-07-16):
STM32驱动RGBLED灯,为什么不用GPIO口直接驱动LED灯,而是要使用NPN三极管当作开关控制LED灯?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

网友:
    可以认为用三极管把GPIO的电流放大,可能实际是饱和状态。如果驱动的LED只有几个,而且电流不大,可以用GPIO直接驱动。

网友:
    直接GPIO口驱动,电流估计不够吧. 用三极管的话电流足够的.

    对的 ,,,,,,,,,,,

楼主:
    应该是输出电流和灌电流都很小    需要驱动10个LED管 电流300M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应该是输出电流和灌电流都很小    需要驱动10个LED管 电流300MA

    LED太多了,需要用三极管了。

网友:
    电流驱动能力

网友:
    1. 从设计习惯上, 我们不建议把LED的拉电流或者灌电流直接从芯片驱动
2. 主要的原因防止LED灯在打ESD的时候,容易直接打到CPU上, 这样芯片容易损坏,采用外部管子隔离一下
3. 采用外部管子,调整LED亮度比较方便,不用担心CPU的负载能力

网友(2018-09-04):
    完全赞同版主的说法,这个不单单是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的问题,还需要考虑设计合理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