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CAN总线通讯异常

楼主(2018-07-16):
大家好,请教个问题:
       有一款CAN总线产品,在使用一段时间后,出现通讯异常。经客户排查,线束连接完好,客户初步进行如下测试:
       1、上电测试CANH和CANL对GND的电压:
        CANH对GND:0.616V
        CANL对GND:0.470V
        2、掉电情况下测试CANH和CANL对GND的阻值,CANH和CANL之间的阻值:
        CANH对地:18.96MΩ
        CANL对地:18.95MΩ
        CANH和CANL之间:51.3KΩ
        3、工作电流为34mA,比工作正常的产品小了1mA;
        由以上三点看,CANH和CANL应该没有因高压击穿,问题产品在国外,短时间之内回不来,还请大家指导。谢谢!

网友A:
    电路没问题,我们用的CAN收发器是NXP的1040. 你预留的电阻也不贴么,还有那个eds管,我们都贴片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没问题,我们用的CAN收发器是NXP的1040. 你预留的电阻也不贴么,还有那个eds管,我们都贴片了.

ESD管我们也是用了的。C303和C304根据节点数量改小了。
AMIS42665从参数看比TJA1040还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ESD管我们也是用了的。C303和C304根据节点数量改小了。
    AMIS42665从参数看比TJA1040还好。

    我问过我们做软件的,CAN总线CANH.CANL为差分信号.不可能同时为0V的. 这肯定异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问过我们做软件的,CAN总线CANH.CANL为差分信号.不可能同时为0V的. 这肯定异常了

谢谢!我也纳闷,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。看来要客退品回来再进一步分析。

网友:
    感觉是软件问题 can电路简单
    整体节点设计 和软件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