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无法输入中文,当时拷贝可以

楼主(2018-07-16):
    pads logic无法输入中文,输入汉字直接显示问号??,软件的字体也修成宋体
当时从文本文件拷贝就可以正常显示,大家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?

楼主:
    自己顶下,没人遇到同样的问题?

网友A:
    PADS VX1.2版本,Logic可以输入中文,没问题,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版本。

网友B:
    和字符编码格式是不是有关系?选成简体中文格式看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 VX1.2版本,Logic可以输入中文,没问题,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版本。

    pads 9.5版本,这个版本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字符编码格式是不是有关系?选成简体中文格式看看?

试过了还是一样。如果是字符的原因,拷贝进去应该也是乱码

网友:
    win7,pads9.5,输入中文似乎没问题

网友:
    PADS9.3 路过

网友(2018-10-08):
    文本对应的层有没有打开!没打开肯定显示不出来

网友(2020-06-11):
   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,搞定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