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edition design和xpedition layout链接问题

楼主(2018-07-16):
情况说明:

1、原来的原理图工具是DesignCapture,互连工具是expedition,版本是7.95。
2、把原理图工具、layout工具、library工具升级成Xpedition Design和Xpedition Layout,版本为 VX 2.3。
3、把低版本的原理图和库转换成最新的版本(通过工具DC2DX、DC2DX Library)
4、转换后原理图可以用新工具打开(确定库没问题的)但是无法和已有的Xpedition Layout链接上,提示PCB的路径变了,然后直接打开PCB,提示链接原理时选择正确原理图时,又提示原理图不含PCB,反正就是利用各种方法链接不上。

问题:
1、原来低版本工具,原理图和PCB很容易链接在一起,利用原理图打开PCB,用PCB链接到原理图都很容易,但是这个版本原理图和PCB链接好困难,试了很久都不行?求有类似经验大神解释下。

反馈:
问题解决了,关键操作如下
1、原理图转换之前,要将名为PCB文件夹(mentor软件中定义的包含PCB的专用文件夹)放到大的项目文件夹中
2、利用软件Job Management Wizard工具的Cleanup,过程中会提示你将PCB和project关联,顺便清理下文件夹
3、再进行原理图转换,剩下的安装常规进行原理图PCB同步即可。
Final

网友A:
用文不格式打开.prj 和.pcb文件,查看关联路径是否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文不格式打开.prj 和.pcb文件,查看关联路径是否正确

 文本打开,确实都没有关联,但是把这两个文件的里面的路径更改为正确的,还是无法关联

打开pcb提示

打开pcb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