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通过录制完成对cline ix 或者iy 移动固定值

楼主(2018-07-16):
目的:想通过录制完成通过右键框选1条clinesegs 自动 ix 或者iy 移动固定值

目前完成状况,可以生成slider.scr,但是时序上不对,同时也没有对选中的cline进行操作,应该是Dbid 没用上,但又不知道Dbid和.scr 文件如何联系
论坛的各位帮忙提示一下,谢谢。
axlCmdRegister("test" 'ctm ?cmdType "interactive")
      defun( ctm ()

     mypopup = axlUIPopupDefine(nil list(list("Finish" 'axlFinishEnteRFun)));右键菜单结束输入

        myPort=outfile("./Place_data.txt")
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'("clinesegs") ?onButtons '("clinesegs"))
   axlUIPopupSet(mypopup);根据上面设置的popup,加入到右键菜单内
        while(axlSingleSelectBox()
        app = axlGetSelSet()
  axlClearSelSet();清空选择项目,取消选中状态
  fprintf(myPort "%s\t%L\n" "app" app )
  SetslideScriptCreate(20)

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axlUIPopupSet(nil);重置右键菜单
    close(myPort)
         )
procedure(SetslideScriptCreate(InGrid)
SGScriptFile = outfile("./slide.scr")
fprintf(SGScriptFile "scriptmode +i +n\n")
fprintf(SGScriptFile "version 16.6\n")
fprintf(SGScriptFile "setwindow pcb\n")
fprintf(SGScriptFile "trapsize 1885\n")
fprintf(SGScriptFile "slide\n")

fprintf(SGScriptFile "ipick 0 %n\n" InGrid)
fprintf(SGScriptFile "prepopup\n")
fprintf(SGScriptFile "done\n")
close(SGScriptFile)
sprintf(runScript,"replay %s","./slide.scr")
axlShell(strcat("replay " "./slide.scr"))
;deleteFile("./grids.scr")
axlVisibleUpdate(t)
axlUIWPrint(nil "^_^ ctm Successful...")
);end procedure

网友A:
使用SKILL获取CLINE节点坐标,再使用SCRIPT进行选择和移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SKILL获取CLINE节点坐标,再使用SCRIPT进行选择和移动。

思路我懂,主要是后一句,如何用script 调用这个坐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