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IC选型?有没有这种IC

楼主(2018-07-17):
有没有这种IC     1.输入0-10V   2.输出两路-6V-0V,0V-6V   3.负载限流功能  4. 可程序控制

自已动手丰衣足食
有!自己設計一顆。>_<|||

网友A:
FB端电阻可以用IIC控制的数字电位计来调输出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B端电阻可以用IIC控制的数字电位计来调输出电压

这个只能控制电压,电流控制不了   多谢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只能控制电压,电流控制不了   多谢回复

好吧  我错了

人家也是有說謝謝啦!而小弟也讚賞您的熱心。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