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管应该如何选型?

楼主(2018-07-17):
我要给5V电压做ESD保护。TVS管应该如何选择?datasheet应该看哪些参数

网友:
    可以看下这个文档: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e24 ... 126edb6f1a76eb.html
    1.TVS的最大钳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;
    2.TVS的反向关断电压VWM要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,若选用的VWM太低,器件可能进入雪崩,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;
3.交流电压只能用双向TVS;
4.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,TVS的脉冲峰值功率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;
    5.在高速线路中,结电容会影响TVS的使用——一般用TVS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反向串连(快恢复二极管的结电容较小)以减小其等效电容,从而可满足在高频场所中的使用;
6.需要考虑降额(留有余量)使用.

网友A:
    TVS Diode Application Note

网友A:
   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(TVS Diode) Applications Overview

网友:
    How to Select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

    MicroNote 125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(TVS Diode) Applications Overview

我选择买这个最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VS Diode Application Note

太感谢了

网友:
    想下载没积分..

网友(2019-03-05):
    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的选择
a) 最大箝位电压VCMAX应不大于电流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。
    b)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应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。一般略高于电路的工作电压。
c)TVS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。
    d)对小电流负载的保护,可在二极管之前串接适当的限流电阻。从而可选用小的峰值吸收功率的TVS来担任这一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