喇叭-音频放大?

楼主(2018-07-17):
    有一款产品(报警器)的需求中提到:
    声压级: 白天≥90dB,夜晚≥80dB . (距离产品1米测试)   .有两个问题请教下:

1.这个90dB/80dB 换算成功率怎么算啊,一般喇叭不都是5W/8Ω或者4W/4Ω 这么标识的吗? 怎么换算
2.这个白天和夜晚的声压级不一样,意味着放大倍数不一样,这个要怎么调,调整音频功放的放大倍数吗?一般这个放大倍数都是固定不去调的吧.
   找了一款音频功放-TI lm4950;

网友A:
    这里的dB应该是Pa为单位进行计算的,也就是20lg(Pout/P0)=90/80,这个数值应该和你喇叭有关系,建议结合喇叭的说明看,
调整的是Vo/Vin=RF/RIN,该怎么调你知道了吧,要么调整输入,要么换成可控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dB应该是Pa为单位进行计算的,也就是20lg(Pout/P0)=90/80,这个数值应该和你喇叭有关系,建议结合喇 ...

    谢谢!
    1.Pa 是指压强吧;我在网上查询了下[P0—— 基准声压,为2×10-5Pa,该值是对1000HZ声音人耳刚能听到的最低声压。]依据90dB 算出来的也是声压(压强) 这个和喇叭的指标怎么换算啊
       一般喇叭就一个功率和阻抗的参数。 不知道怎么弄了
    2.第二个我也想到了可调电阻,感觉有点复杂化了 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    1.Pa 是指压强吧;我在网上查询了下[P0—— 基准声压,为2×10-5Pa,该值是对1000HZ声音人耳刚能 ...

喇叭有一个指标叫做灵敏度,单位是db/W/M
    需要这个参数才能计算,具体公式有点复杂,是一个包含对数的公式这里写不出来。
灵敏度可以理解为喇叭的转换效率,灵敏度90db/W/M喇叭,意思是输入1w功率,在一米远的位置上,声音是90分贝。那么这个喇叭输入10W功率时,在一米远的位置上大约100分贝。
    网上找的

网友:
    http://www.sengpielaudio.com/calculator-soundlevel.htm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,我也找了一个网站,现在需要找供应商问下喇叭的灵敏度了.
http://www.doctorproaudio.net/index.html?setLng=zh#calc_spl

网友:
    提供个思路,搞两个喇叭,白天两个都开,晚上关一个。2pin不是控制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