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SI 提取S参数设置

楼主(2018-07-17):
新手求教,用POWERSI做 芯片的S参数仿真,top面一颗die ,bottom面是BGA球;圈住1的地提示model Name 提示错误,这个地方是否要新建model 才行?
圈住2的地方,如果新建model 或者编辑model ,这个external nodes 是否填写PIN number, 这个definition 地方不知道如何定义;

楼主:
楼下大神帮忙解答

网友(2018-10-13):
    我知道这里是可以写入S参数模型和spoce模型。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写。期待楼下大神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