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载skill调试工具,加载不来=l

楼主(2018-07-17):
问一下大神们,我按照下面步骤来加载skill(图一),为什么总是出现(图二)的问题。我把语句删了又可以打开allegro了。别人通过这样也可以加载成功的。语句都是copy的,没有手key。

网友A:
    兄弟,你发错区啦,skill问题隔壁发比较好。。。 你的home修改过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兄弟,你发错区啦,skill问题隔壁发比较好。。。 你的home修改过么?

    我知道发错区,已经挽回不了。Home 那里只是改env,不关skill事情吧,我是按截图一项一项操作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我知道发错区,已经挽回不了。Home 那里只是改env,不关skill事情吧,我是按截图一项一项操作的

    菜单格式是不能乱改的,差一个标点符号或空格都会导致软件出问题的。很明显,你定义菜单的时候格式中少了一个逗号。

    MENUITEM "Skill Debuger",       "skill_deguber"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菜单格式是不能乱改的,差一个标点符号或空格都会导致软件出问题的。很明显,你定义菜单的时候格式中少了 ...

    成功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