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问题: Local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

楼主(2018-07-17):
    如下图,早上刚开电脑,一切正常,能打开pcb。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,就没法打开pcb了。先报错,然后弹出对话框 Local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看错误应该和mgls.dll有关,但不知道怎么处理。Dxdesigner 原理图和Library Manager 中心库都报错,应该都是一个问题。在这个论坛搜了一下,可能是系统时间被修改了。
现在不确定。请教大侠们,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出现的以及解决方法。谢谢

网友A:
    试试重置licen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重置license

    试了很多次,甚至软件重新装了多次都没用,最后重装系统,再装的软件,正常了。

网友(2018-08-23):
    装个VX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