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的骚操作

楼主(2018-07-18):
说说,你之前认为的或者看见大神使用allegro中 出现的神一般的骚操作有哪些?

网友:
    1天3000pin算不算???

网友A:
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格式原理图与PCB交互抓模块、gerebr一键设置,输出与自动分类打包、在PCB上直接添加电脑系统字体(中文字符)等等等等,这些算神操作么

网友:
    一键出gerber

网友:
    BUS线设置走线约束,然后让软件自动布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 ...

PDF格式的原理图还能和PCB交互?!求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DF格式的原理图还能和PCB交互?!求教

    PDF原理图中应该只有位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 ...

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格式原理图与PCB交互抓模块 怎么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DF格式的原理图还能和PCB交互?!求教

这种神操作没得教的,需要skill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格式原理图与PCB交互抓模块 怎 ...

听听就好,这个需要skill工具才做得到的!

网友:
    又推荐SKILL   哈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 ...

    求方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 ...

大神请开始你的表演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大神请开始你的表演

你们就当吹吹水听听就好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们就当吹吹水听听就好!

大神,先求助个问题
17.2的pcb,导出的零件
如何将零件和焊盘都降低到16.6版本
是否使用Subdrawing的方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大神,先求助个问题
17.2的pcb,导出的零件
如何将零件和焊盘都降低到16.6版本

sub-drawing要将零件导入16.6的PCB里面需要有这些器件的封装库才行,而17版本的封装库无法被16.6版本调用,所以贴sub-drawing器件是贴不过去的,只能贴走线,过孔,铜箔和2D线这些东西。可以帮你将文件转成AD的格式,然后你自己将AD导回Allegro,封装再自己处理下就可以用了,但是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,需要可以发过来帮你试试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sub-drawing要将零件导入16.6的PCB里面需要有这些器件的封装库才行,而17版本的封装库无法被16.6版本调用 ...

    应该是我没描述清楚
我指的是dra降版本到16.6
方式是否是 将dra内容都subdrawing出去,再在16.6版本,将.clp文件导入
    但是,pad文件就不知道怎么快速降版本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    应该是我没描述清楚
我指的是dra降版本到16.6
    方式是否是 将dra内容都subdrawing出去,再在16.6版本, ...

    17版本哪里有降版本的功能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17版本哪里有降版本的功能?

大神你之前有说过的呀
零件库能降到16.6版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    大神你之前有说过的呀
零件库能降到16.6版本

    那是需要工具的,我也只是见过别人用而已,那个我也没有。只能帮你试试能不能转成AD,然后将AD导回allegro,封装就可以用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那是需要工具的,我也只是见过别人用而已,那个我也没有。只能帮你试试能不能转成AD,然后将AD导回allegr ...

好吧,我还以为这工具是你写的
    想让你透露点思路

    我试下用skill读取17.2的pad数据,然后创建16.6的pad
如果可行,再做个批量处理就可以了

    dra的数据,用subdrawing或者读数据再创建,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行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好吧,我还以为这工具是你写的
    想让你透露点思路

应该可以,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可以,试试!

大神,再问个问题
    从PCB_A subdrawing到PCB_B,如果PCB_B中没有PCB_A中自定义的层面,这个层面的内容都不会导过去
    我目前想法是,生成一份包含所有层面的txt文件,subdrawing前先根据这份文件创建层面
有更合适的方法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 ...

    skill可以共享么

网友(2018-08-28):
    一条咸鱼路过 高呼666

网友(2018-10-19):
引用 网友A:
比如:装配图位号自动居中摆放、丝印层位号自动调整到外面不压焊盘和丝印框、第三方网表调入的原理图和PDF ...

    楼主共享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