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与高频

楼主(2018-07-19):
高速与高频的区别:高频是指震荡的比较快,频率很高;高速则侧重于信号边沿很快,可以与传播路径的延时相比。两者具有交集,但是侧重点不同,高频比较倾向于我们说的射频信号(RF),高速则只是针对数字信号的。
例如FM无线电80Mhz调频信号,Bluetooth,Wifi工作频率2.4Ghz,震荡频率比较快,我们都可以认为是高频信号范畴,只不过后者有区分的叫射频,这些信号的特点就是震荡周期快(比较接近正弦波),信号集中在有限带宽内(频谱集中),一般都做载波信号。
一般频率在几十兆赫兹以上的数字信号都可以认为高速信号,信号边沿时间相对于总的走线延时比较小,信号会受反射影响,这些信号的特点是,信号比较接近方波(或梯形波),边沿
比较快,谐波成分丰富,信号带宽较宽。
例如:PCI信号33Mhz,信号边沿30ns,假设边沿时间接近信号的1/10,即3ns,PCB走线传播速度1ns=6in,所以走线到3ns*6in/ns=18in就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反射现象,实际中反射信号是往返于走线上的,所以9in反射就已经很明显了。
设计要点:
高频信号:走线要加宽,走线上有较多阻容器件分布,RF信号一般具有阻抗要求,需要隔层参考。走线加宽的目的:走线上有较多阻容器件分布,pads比较宽,加宽走线可以减小pads引入的阻抗不连续(或寄生电容),一般15mil-20mil为宜;另外加宽走线也可以减小走线引入的损耗。
高速信号:阻抗要受控,参考面要连续,要注重回路电流的设计。阻抗受控是高速设计的基本要求;参考面连续及回路设计是高速信号设计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,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,依据设计经验,切换参考面会造成辐射增加,EMI问题严重,信号达到100Mbps时,切换参考面将会影响到信号质量和时序,信号达到400Mbps时,将会导致信号质量和时序失效。

网友:
    一般看到高频都会不自觉想到RF,看到高速都会理解为数字信号,学习了,谢谢分享~

网友:
    一般看到高频都会不自觉想到RF,看到高速都会理解为数字信号,学习了,谢谢分享!

网友:
    这个帖子好,很多公司面试高速的时候,喜欢问一个33Mhz的数字信号, 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,应该选择多大的带宽和采样频率,这里有些人很容易被误导到高频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