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抗匹配在layout要点

楼主(2018-07-19):
输线的阻抗匹配,顾名思义就是使负载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一致,避免反射的发生。反射会引起信号振铃,过冲,能量衰减,码间串扰,EMI超标等多种问题,所以才高速信号设计中一定要选取合适的匹配方式。
目前匹配主要分为源端匹配和负载端匹配两大类:源端匹配靠近驱动端,电阻是串联的方式;并联匹配靠近接收端(负载端),电阻是并联的方式。
阻抗匹配在layout要点:
1.        原理图中,信号线上相接的,200ohm以下的电阻基本上都属于匹配电阻。大于1K以上的电阻,基本上可以认为对信号没有影响。
2.        无论是源端匹配(电阻串联)还是负载端匹配(电阻并联),都是要求匹配电阻靠近芯片位置放置的;匹配电阻靠近连接器,离芯片距离较远,在走线的中间位置放置都是不正确的。
3.        设计时需要注意信号的收发方向,串联匹配要靠近发送端,并联匹配靠近接收端。

4.        对于速度很高的SERDES信号,例如大于3.125Ghz的信号,一般会使用芯片内置的匹配电阻,不使用外部电阻短接的匹配方式。

网友:
    好,总结的好

网友:
为什么源端是串联,负载端是并联呢?

网友:
串联和并联的阻值怎么确定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