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在allegro移动元件时设置旋转的快捷键

楼主(2018-07-19):
    如题:如何在allegro移动元件时设置旋转的快捷键? 目前只能通过右键ROTATE来旋转,感觉这样的效率很低

网友:
    直接 设置一下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    funckey X  angle 90

网友:
    可以在ENV文件中修改设置,“C:\Cadence\SPB_16.5\share\pcb\text”,具体修改详情自己查一下

网友A:
    在ENV里面添加一句funckey X angle 90        其中X是你要设置的快捷键

网友:
    我一般用空格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ENV里面添加一句funckey X angle 90        其中X是你要设置的快捷键

    谢谢分享!

网友:
    在ENV里面添加一句funckey X angle 90

网友:
    在env文件中进行添加设置

网友C(2021-11-11):
引用 网友A:
在ENV里面添加一句funckey X angle 90        其中X是你要设置的快捷键

在按X之前还要按个enter键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    在按X之前还要按个enter键嘛

    在你ENV里搜索funckey,这此类命令下面加这条命令,添加之前先自己搜索原先有没有包含过这个命令

网友(2024-07-16):
引用 网友A:
在你ENV里搜索funckey,这此类命令下面加这条命令,添加之前先自己搜索原先有没有包含过这个命令

这个快捷键可以切换走线方向的还可以切换器件方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