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类型焊盘offset网了设置了成0了!怎么办?

楼主(2018-07-19):
忘了设置焊盘偏移坐标。。不知道设置了多少个!
怎么能查看呢?怎么修改成0呢?

网友A:
    这个是管脚标识的便宜坐标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管脚标识的便宜坐标吧

是嘛?
不是钻孔的偏移的吗?

网友B:
    这个只是管脚标识的便宜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只是管脚标识的便宜吧

噢~也就是没什么关系咯~。管教位号放哪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