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画等长时,蛇形线显示的长度是以什么标准的?XSIGNAL还是net?

楼主(2018-07-19):
画蛇形线时,有的时候是按照NET长度来拉蛇形线,有的时候是XSIGNAL,有的时候好像还是net+过孔长度,
感觉找不到一个标准啊,布蛇形线时这个长度选择有设置么?

网友A:
当你没设置xSignals时,绕线时显示的长度当然不可能是xSignals的长度,而是net总长,经过观察AD17,这个长度是包括过孔长度的。
当你设置了xSignals时,绕线时显示的是xSignals的长度,AD17中,这个长度也是包括过孔长度的。
其中过孔长度是:信号层1厚度的一半+信号层1和信号层2之间的厚度+信号层2厚度的一半。

只是在一个PCB里进行了观察,不确定这个结论是否存在通用性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你没设置xSignals时,绕线时显示的长度当然不可能是xSignals的长度,而是net总长,经过观察AD17,这个长 ...

这个过孔没研究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你没设置xSignals时,绕线时显示的长度当然不可能是xSignals的长度,而是net总长,经过观察AD17,这个长 ...

设置了XSIGNAL 有时啦蛇形线也是net长度,有的时候又是XSIGNAL长度。肯定跟什么东西有关,我还没找到。

网友A:
你绕线的时候,有没有在规则里用xSignals class设置等长规则,比如matched length?在绕线时,绕线长度是不是选择From Rule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绕线的时候,有没有在规则里用xSignals class设置等长规则,比如matched length?在绕线时,绕线长度是不 ...

我设置了match lenght 不过我绕线的时候都用manual

网友:
用Matched length,因为在matched length里指定了xSignals,而manual没有指定啊。

网友:
每天进步一点点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