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tack里选择方形通孔,在出drill文件的时候,还要生成.rou文件吗?

楼主(2018-07-20):
还有发贴的时候,可以直接粘贴图片吗?还是只能先保存为jpg,再选择图片?

网友:
最好出呗,一起给板厂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

那会自动生成.rou吗?

网友:
    导入CAM350看看有没有。。

网友:
    只要板上有非圆形钻孔,最好把rou文件一并输出给板厂。

网友:
    异形孔都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那会自动生成.rou吗?

不会,要自己选择输出。

网友:
    一般不是圆的建议出一下,个人习惯每次都出一下

网友:
    在生成drill文件的时候可以看看最终的log文件,如果有不能生成的孔,log文件会有警告的

网友:
    管他的出了再说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