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如何将cut_cline和cut_shape两个skill合并?

楼主(2018-07-20):
    如题,我想将cut_cline和cut_shape两个skill合并成一个skill,然后用一个快捷键(例如shift+delete),一个快捷键两用,

    想请教一下各位神能否提供一种思路或者谁有这种skill么

网友:
    先判断下你cut的对象,在选择调用哪部分skill。

网友(2019-01-23):
    我也想知道这怎么操作,还是说直接写一个SKILL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