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3.3V,16A的电源铜皮,与周围地铜皮以及其他信号线之间的安全间距设置成多少

楼主(2018-07-21):
求教,3.3V,16A的电源铜皮,与周围地铜皮以及其他信号线之间的安全间距设置成多少

网友:
    3.3V属于低压电路,安规问题可以忽略,间距按照普通信号的规则设置即可,倒是16A的大电流要注意一下,要设计足够的铜皮宽度,电流通道太细会发热,严重的会烧板。

网友:
    我们公司一般1A电流1m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