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关于E类功放S11问题

楼主(2018-07-21):
本人功放设计新手一枚,请问各位前辈老师,我的工作频率是13.56MHz,带宽内S11到多少dB以下才算合格呢?有没有个明确的指标呢?

网友A:
参考一下这篇文章:http://tech.hqew.com/news_1114941
楼主的S11应该是指级间匹配。我的理解是功率放大器要求的最终指标是输出功率、电源效率、功率平坦度等,而对级间匹配S11不做要求,那么就按照常规要求做吧。级间匹配网络是要将驱动级的输出信号,不能有太多损耗地传输至末级输入端。对于要求高的大功率场合,要求S11不劣于18dB。但很多要求不高的小功率场合,系统指标余量够,只要不带来稳定性等负面问题,S11有可能8dB也能用,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最后,还是希望有经验的同志们回答一下更好些。——因为我没做过RF功放。

网友:
以前做RF板时,只要指标裕量够,我们都会用一个级间匹配万能电路:pi型电阻网络。信号电平损失点算什么,只要电路不自激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一下这篇文章:http://tech.hqew.com/news_1114941
楼主的S11应该是指级间匹配。我的理解是功率放大器 ...

谢谢回复,这篇文章把驱动级也做进去做了个集成,比我那个要复杂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