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开始学skill,大神们帮忙指出,下面哪里语法有问题

楼主(2018-07-21):
谢谢!!

网友A:
    currenttime不能用%s来输出。

网友B:
    倒数第二行语法错误
    printf("Hello,%s"\n CurrentTime)
    =>
    printf("Hello,%s\n" CurrentTime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倒数第二行语法错误
    printf("Hello,%s"\n CurrentTime)
    =>

    谢谢,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urrenttime不能用%s来输出。

    %s  string, symbol 输出字符串 是可以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