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原理图中如何设置显示管脚名称和序号?

楼主(2018-07-22):
    如题:新建库时已经做如图设置,还是不显示管脚名称和序号,而且再原理图编辑环境下,所有零件的管脚名称都不显示,该如何设置显示呢?

网友:
    这样我还没遇到过,明天看看啊

网友:
    重装软件吧

网友:
    改了以后更新到原理图吧,有个UPDATE

网友:
    楼主的情况在我这里也发生了,我的是winter09,做库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位号和名字了。
但是库文件用AD17或protel99se打开是能显示的。
重装了winter09,还是没能解决。
后来在虚拟机里装了winter09,把库文件拷到虚拟机里,用winter09打开是可以看到的。

可能是卸载winter09时没有卸载干净?注册表问题?配置文件问题?这些不懂啊。
    反正现在也不用winter09了,能不能解决都无所谓了。

网友A:
    所有的原理图库都这样吗,还是自建的这样?是不是最后画的方框,需要设置一下图层吧,把图框移动到下层去,编辑-移动-移动到后面。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所有的原理图库都这样吗,还是自建的这样?是不是最后画的方框,需要设置一下图层吧,把图框移动到下层去, ...

不是框的问题,就是pin的位号和名字不显示。无论是自建、软件自带还是其他版本画的库,都是一样。

网友:
我的问题解决了。
卸载软件后,再清空软件相关的注册表。
    不知道是不是注册表里删错了某些项,重装过程中还蓝屏了一次。

网友:
    方框和PIN脚有顺序的,要先放方框,后放置脚,已经画好的复制一下,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