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gument #1 should be an integer

楼主(2018-07-22):
向楼主和各位高手求助!现在遇到一个错误:*Error* timeToString: argument #1 should be an integer (type template = "x") -nil本人是初学者,无法解决,特请各位帮忙。若能提供解决范例,将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参数1应该是个整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数1应该是个整形

您好!      谢谢您的回复。这句话的意思我懂,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代码。
      请问方便加一个您的联系方式,我把自己的源代码发给您看看,请帮忙指点指点,好吗?
      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!      谢谢您的回复。这句话的意思我懂,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代码。
      请问方便加一个您的联系 ...

你的参数是什么类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参数是什么类型?

when( pathList=getSkillPath()
          foreach( path path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 compareTime( currentTi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ToString( fileTimeModified( path ) ) ) <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 =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 w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 foreach
          ); whe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thList == getSkillPath()

这个问题解决了,非常感谢您的指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thList == getSkillPath()

您好!非常感谢您的帮助,前面那个问题解决了。现在又遇到一个新问题“ERROR:failed to read a.il”。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?谢谢!

网友A:
路径问题,如果不在allegro搜索的skill目录下,可以加上路径来加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问题,如果不在allegro搜索的skill目录下,可以加上路径来加载

谢谢指点!现在*.il可以被加载,但是又出现了“ERROR:Your license was expired.”和很多“function <FunctionName> redefined”提示。能否请您再帮我指点一下?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!

网友:
先发个支付宝红包812620232@qq.com  你的问题简单的要吐血 先给我止血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发个支付宝红包  你的问题简单的要吐血 先给我止血把

发红包没问题,不过十分抱歉,我只有微信,没有支付宝。请问怎样发给您?“ERROR:Your license was expired.”我知道是license过期,但我是网上的方法破解的,难道破解不成功还是其他问题?
“function <FunctionName> redefined”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搞明白怎么回事。
我是菜鸟,还请多多指点。谢谢!

网友(2020-06-15)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非常感谢您的指点!

这段代码是写在哪里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