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特基二极管

楼主(2018-07-23):
应急供电,USB接口输入后接入肖特基二极管,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怎么选型?

网友:
接入,串联,并联?画个图可好

网友:
    防反接 肖特基压降一般0.2-0.3V 比一般二极管小.

网友:
    像这样放在电源接口上的二极管基本上都是防反接的,关键要注意它的过流能力和反向电压以及正向压降。

网友:
    USB很少接反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