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位号怎么导出

楼主(2018-07-23):
ad10位号怎么导出,就是把AD10里面制作成功的PCB,在焊接的时候导出位号,用pdf格式输出

网友A:
最简单的,File->page setup->advanced,这里可以选择需要输出的层,当电脑安装有pdf打印机时可直接打印出PDF。
AD现在还提供一个smart pdf,电脑里没有pdf打印机的可以选择这个,File->smart pdf,一步一步下去,同样在某一步里可以设置需要输出的层。
还有其他的方法,相对而言步骤会多点,就不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,File->page setup->advanced,这里可以选择需要输出的层,当电脑安装有pdf打印机时可直接打印出P ...

能不能给我个截图操作啊,非常感谢

网友A:
File->page setup->advanced,这个没问题吧。

TO和BO是通过在空白地方右击,选择insert printout,再改名,建立的。
后面的勾,除了mirror项外,其他是自动勾上的,可以去掉,也可以保留。
BO后面我把mirror勾上,是从实物的角度来看这个底层的。

各自底下的层,例如TO底下有Top Overlay和Keep-out Layer,是在TO上右击并选择insert layer添加的。
我这里添加了Keepout层,是因为我的板框在Keepout层。

设置完成后按OK,就可以如同普通打印方式去打印PDF了。

楼主:
好的非常感谢,我自己在研究一下

网友:
再复习了一次

网友:
    一直用smartpdf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ile->page setup->advanced,这个没问题吧。

TO和BO是通过在空白地方右击,选择insert pri ...

在借問一下,轉出PDF後,點選components , 會跳到那個位置顯示嗎...3Q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借問一下,轉出PDF後,點選components , 會跳到那個位置顯示嗎...3Q

    通过这种方法导出的PDF在书签里没有选项。
    通过output job File生成的PDF,在书签里会有Components和nets项,点击对应的位号,会跳转并选中该位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通过这种方法导出的PDF在书签里没有选项。
通过output job File生成的PDF,在书签里会有Components和net ...

大大還是不行,可以分享步驟嗎...3Q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大還是不行,可以分享步驟嗎...3Q

    你图中信息太多,位号选中了也看不清。打印时,只选丝印层,看看效果。

    在PDF里,当你在Components里选了某个位号,右侧的图并不能像在PCB档里那样跳到元件跟前,
这里的跳转是PDF的功能,没那么强,不过位号是被选中的。

网友:
    智能PDF不就可以了,那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