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CAN通讯-ESD保护管烧坏

楼主(2018-07-24):
    之前有人提到过:【求教:CAN总线通讯异常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&fromuid=217586
我也碰到问题,这个更严重,ESD保护管烧坏都烧坏了,型号为PESD2CAN/NXP.下图中的D5.

    有几种情况,有的是EDS烧坏了,有的是TJA1040T烧坏了,有的是2种都烧坏了....

这个是datasheet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5dab9f46a8956bec0975e352.html

网友:
    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。

网友:
    这个最好把PCB还有现场环境说下。个人是这么做的,CAN总线先串个电阻再到TVS,还有ESD的功率可以选大点的。然后就是布局布线的问题了

网友:
    是恶劣环境造成了。我也遇到过。
后来改板了,增加了浪涌防护电路。

网友:
    有些公司由于成本的限制,把相关电路给简化了。

网友:
    这个和产品设计场景有关,如果是indoor产品,应该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,如果是outdoor产品,那么应该在外面加三级浪涌防护, 也就是GDT + 限流电阻 + PVT + TVS, GDT放在最外侧, 因为GDT通流量大,但是反应慢, TVS放在最靠近芯片侧,因为TVS虽然速度最快,但是最容易烧毁, 中间串接限流器件, 比如限流电阻+PVT, 或者电阻+Fuse。

    从图中来看, ESD保护管最好放在靠近芯片的pin脚附件, 还有一点要注意,烧毁器件的只能是电流,所以如果烧毁严重的话,应该是外部的浪涌导致。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回复.
我认为也是外部浪涌导致的,目前就这段时间出了几次,之前好几年都没有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    量下STB脚是否什么电平  正常是高电平

网友:
    从电路看怎么也烧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