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ys Q3D仿真RLC参数提取

楼主(2018-07-24):
Q3D提取RLC参数,导出的CSV文件.1. 能帮忙解释一下图中Capacitance Matrix Coupling Coefficient电感矩阵耦合系数是个什么东西? 与Capacitance Matrix电感矩阵有什么关系?
2. 最后一组的AC Inductance Matrix, 为什么每一个PIN都变成2行数据了?

网友:
这是电导,m西门子

楼主:
求教各位大神

网友:
耦合系数就是变成单位1后的值,建议你看spice矩阵,不要看Maxwell矩阵,更助于你理解物理问题。q3d求解电感,必须设置sink和source,而求解电容不用。因为求解电感必须有电流流动。我想这是你电感矩阵有两行的原因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