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F导入图形成板框 报错

楼主(2018-07-24):
    not all objects could be changed to the specified type.
    请问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  把DXF存个低版本试试,如2004版。另,dxf有没有打散?

网友:
    边框以外的元素删掉?

网友:
    DXF导入mentor,默认是以mechanical cell(机械封装)单元存在的,mentorPCB界面中封装默认是不能修改的。建议复制一个,以复制的那个框来改为board outline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