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电源在芯片工作的瞬间,电压增大,这个正常吗?

楼主(2018-07-24):
比如一个芯片供电电压是3.3V。但是当芯片工作的一瞬间,发现这个电压变成5V了,纹波的变大了。这正常吗?

网友A:
    如果电源没问题,就要检查负载了。

网友:
    说明你PCB的PDN很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源没问题,就要检查负载了。

电源是7.5V入buck电源出来3.3V。就发现后接的触摸,触摸按键的瞬间发现3.3V升高到5V

网友:
    其它路跑过来的    检测遇到   问题不大

网友:
    是不是摸到FB电阻上了?

网友:
    当然有问题

网友:
    通常情况下由于负载的原因看到电源电压被拉低的情况比较多,触摸会有放电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源是7.5V入buck电源出来3.3V。就发现后接的触摸,触摸按键的瞬间发现3.3V升高到5V

    楼主解决了吗?持续关住这个问题;3.3V还有其它地方用吗?3.3V电路还有哪些与触摸按键相关电路共用的?

网友(2018-08-23):
    不正常,检查下1、电源跑过来的 2、其他路跑过来的

网友(2018-10-19):
    先断开负载,测量电源芯片输出是否有问题;没问题的话,再检查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