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盤可以顯示 pin number 嗎 ?

楼主(2018-07-24):
請問一下,焊盤可以顯示 pin number 嗎?r 3W3;L
謝謝!!cwZ*eM

网友:
可以显示,打开Pin Number选项即可

网友:
    焊盘可以,过孔不可以。

楼主:
    Pin Number 是出現了,但跟焊盤的位買置有些偏移。
    可以跟 PADS 那樣在焊盤中出現 pin number 嗎?
    謝謝!

网友:
    在PACKAGE GEOMETRY-PIN_NUMBER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Pin Number 是出現了,但跟焊盤的位買置有些偏移。
    可以跟 PADS 那樣在焊盤中出現 pin number 嗎?
謝謝 ...

如果你库里面PIN number就是偏移的,那你修改下库,后面就不用多次移动。如果不是你库的问题,你更新下这个封装或者移动下PIN number。

网友:
    The answer of trocipek is correct.

网友:
    这个要么修改库,要么用move命令把那些text移到pad上...

楼主:
    明白了。謝謝大家!

网友:
    我记得有skil可以实现,自已找找吧,

网友:
    trocipek,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