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SR电阻问题

楼主(2018-07-24):
这个电阻是在BUCK电路输出端和一个大电容串联,规格书是这么解释的。看不懂什么意思。

楼主:
Q100是控制下面的电路的,BUCK的MOS在芯片内部

网友:
22u電容的ESR值+ PCB 的寄生電阻值 + R109 電阻值,要在 100 m ~ 300 mOhm 之間。

网友A:
很多老的电源设计方案,由于内部没有很好的环路补偿,当使用LOW ESR的陶瓷(MLCC)时,电源环路不稳定,没有足够的相位裕度或者增益裕度,容易发生震荡,解决的办法是确保一定ESR,这样在波特图的增益曲线上增加一个零点,是的环路增益曲线穿过0db点的时候,是以20db每十倍频程的斜率的,这样系统是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多老的电源设计方案,由于内部没有很好的环路补偿,当使用LOW ESR的陶瓷(MLCC)时,电源环路不稳定,没 ...

    谢谢版主分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很多老的电源设计方案,由于内部没有很好的环路补偿,当使用LOW ESR的陶瓷(MLCC)时,电源环路不稳定,没 ...

    谢谢版主。这个是BUCK的传递函数,零点是使分子为零的点。令分子为零,算出来的s=-1/(R+RC)C,转化为频率是f=1/(2pi*(R+RC)*C),f是剪切频率,RC越大,f左移,相位裕度越大,系统越稳定。系统稳定不震荡条件是使系统相位为180度时的频率大于穿越频率,穿越频率越小,留出来的裕度越大,越稳定。这样解释应该可以吧?

网友:
    关注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版主。这个是BUCK的传递函数,零点是使分子为零的点。令分子为零,算出来的s=-1/(R+RC)C,转化为频率 ...

还是应该用裕度的方式:

1.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环路增益
2. 当开端电源输出端L和LOW ESR CAP组合在一起时,形成了双极点
    3. 双极点需要增加一个零点,这样在穿过0db点时,一个带宽大,另外由足够的相位裕度
4. 电容的ESR的太小, FZ=1/2pai RC, 导致FZ补偿的零点频率太高,导致还没有来得及补偿,增益线已经到了0db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