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绕蛇形线,如何将拐角长度固定住,因为smooth后,拐角变成了90度

楼主(2018-07-25):
大家好,
allegro绕蛇形线,135度角设置,请问如何将拐角长度固定住,因为smooth后,拐角变成了90度

网友:
    第三个选项才是斜角尺寸,不过好像没什么用啊?

楼主:
   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,45度,1miter,但是smooth的时候拐角的地方可以一直拉,直到变成直角

网友:
    为啥不设置成弧度 不是更好?

网友:
    弧度不好控制所需长度,属于时间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