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這焊盤如何用 Shift F3 去走直線

楼主(2018-07-25):
圖中的 DAT2 訊号我可以用 F3 去走直線,但我用 Shift F3 去修改時會變為圖中這樣。
請問如果我要用 Shift F3 去直出這條線,我要去那裡做設定?
謝謝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学PADS

這个是 Allegro PCB editor

网友:
    F3  、SHIFT+F3是你的什么快捷键?  描述问题请描述清楚啊

楼主:
    F3 、Shift F3 是原始的預設鍵。
    F3 是 Route -> Connect
    Shift F3 是 Route -> Slide

网友:
    是不是Slide的時候右鍵選單內Enhanced Pad Entry選項有勾選造成的?

网友:
    已試過Slide時右鍵取消Enhanced Pad Entry選項就可以推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