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哪个版本最好用?

楼主(2018-07-25):
    AD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版本,但如此多的版本,我们应该选择哪一款呢?
好用可以理解为:稳定性高、运行速度快、实用功能强等
    单选投票, 共有 26 人参与投票

    投票已经结束

    19.23% (5)
    30.77% (8)
    26.92% (7)
    19.23% (5)
    3.85% (1)
   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

网友A:
    公司配置09习惯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公司配置09习惯了

一样,不过功能稍微少了些,弧形线、电气网络长度统计都没有,每次处理弧形线的时候都找自己装了10的同事帮我处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样,不过功能稍微少了些,弧形线、电气网络长度统计都没有,每次处理弧形线的时候都找自己装了10的 ...

嗯嗯,不管版本迭代,09是经典

网友C:
    当然是AD18啦

网友:
    AD18+1

网友:
    看来都是正版用户。前一阶段altium 很尽责的维护正版权益,一堆公司收到了律师函

网友:
    安装了AD10在用,不知道10版以后新版本都有什么更新。

网友:
    只用过AD6、AD09、AD10三个版本,感觉各有千秋,不过还是钟爱AD09,因为用的时间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嗯嗯,不管版本迭代,09是经典

经典就是经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经典就是经典

    对的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当然是AD18啦

    18改变很大

网友:
基本都装过,AD9最经典,用的人最多。AD10到16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。AD18新出的各种BUG,还学pads搞个多余的过滤器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