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里面背钻怎么设置?

楼主(2018-07-25):
mentor 里面背钻怎么设置?谢谢

网友A:
    连接器的背钻一般新建自定义层进行标注,并输出在gerber中。需要注意的是,背钻后孔会增大0.1mm,背钻所在层变为Npth。避让要加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连接器的背钻一般新建自定义层进行标注,并输出在gerber中。需要注意的是,背钻后孔会增大0.1mm,背钻所在 ...

    不是连接器的普通过孔,xpedition有背钻分析,不会用

网友(2024-06-04):
引用 网友B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68805-1-1.html

您好,请教一下,钻孔表中的背钻信息是怎么输出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