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仿真软件

楼主(2018-07-25):
    请问哪个仿真软件比较好入手?谢谢!

网友:
    用Hyperlynx吧,简单,容易上手。

楼主:
    这个软件网上有下载吗?谢谢1

网友A:
    网上搜搜,很多的。不过如果你是准备用来仿高速产品,经常使用,建议你用Cadence Sigrity,更专业。如果只是偶尔用用,产品不复杂,用Hyperlynx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我也想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搜搜,很多的。不过如果你是准备用来仿高速产品,经常使用,建议你用Cadence Sigrity,更专业。如果只 ...

这两个都可以网上下载的哈,谢谢

楼主:
    不知道学习这个LAYOUT好不好入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网上搜搜,很多的。不过如果你是准备用来仿高速产品,经常使用,建议你用Cadence Sigrity,更专业。如果只 ...

    大神那个SI/PI和Cadence Sigrity还有SIwave是什么关系,仿真电源和电磁方面的仿真用哪些软件比较好。谢谢

网友C:
    从算法来讲,siwave和sigrity两者的pi差不多。si方向,超高速用的更多的是hfss

网友(2018-08-30):
引用 网友B:
    大神那个SI/PI和Cadence Sigrity还有SIwave是什么关系,仿真电源和电磁方面的仿真用哪些软件比较好。谢谢 ...

这些软件其实是各有利弊的,没有一种仿真软件可以通吃。选择软件之前,需要分析你的产品需求,从需求出发去选择对应软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从算法来讲,siwave和sigrity两者的pi差不多。si方向,超高速用的更多的是hfss

那么哪一个跟altium designer 结合的更好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哪一个跟altium designer 结合的更好呢

同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问

    同问

楼主(2018-12-20):
    我目前跟一高手在学,有需要一起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