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出异型孔时,做焊盘时要不要也做个小的圆孔?

楼主(2018-07-25):
请教出异型孔时,做焊盘时要不要也做个小的圆孔?如果没有过孔,在走线时会不会提示顶层和底层不通?

网友:
    需要有通孔的。

网友:
    既然是异形孔,那做孔自然也是做成异形的。你说的这种是异形Pad,孔还是圆的

网友:
    楼主说的问题不是很清楚。最好上个图表达清楚。

网友:
楼主可能是要这类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