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ck电源使能问题

楼主(2018-07-26):
谁能帮忙解释一下datasheet的意思,还有图片的意思

网友:
大于2就是开启,小于0.8就是关闭

网友A:
上电后电感前面和电感后面电压上升的时间和波形,下面是电流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电后电感前面和电感后面电压上升的时间和波形,下面是电流~~

我现在遇到问题,使能后有输出,输出正常,但是关闭使能,不完全掉电,掉一半,然后很慢很慢的下降。啥原因呀?我该怎么排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遇到问题,使能后有输出,输出正常,但是关闭使能,不完全掉电,掉一半,然后很慢很慢的下降。啥原 ...

输出回路上的电容太多。

网友:
首先看看你的使能脚的falling edge够不够快.如果使能脚正常关闭了但是输出仍然有,那可能是输出电容过大.看看有没有带快速放电功能的buck解决掉电太慢的问题.

网友:
先监测EN管脚的掉电是否正常,之前遇到过,EN有浮电没法完全掉电,必须加下拉电阻(可能原因:1.此buck是通过其它电源IC输出进行使能的,放电慢,2.主控在关机的时候控制管脚未下拉,直接进入关机)
其次看输出端的电容量

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遇到问题,使能后有输出,输出正常,但是关闭使能,不完全掉电,掉一半,然后很慢很慢的下降。啥原 ...

有电路吗?你可能对EN脚加 上下拉电阻,掉电的时候可能通过对地的电阻进行放电会比较;之所以放电慢,是以因为你的输入电压的路径上滤波电容过多导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