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晶振

楼主(2018-07-26):
请教给位大神,晶振下方到底是挖空好还是铺地好
比如说我两层板,顶层是贴片晶振,那么底层是挖空还是铺地好,网上看了两种说法都有,这让我很纠结

网友:
    很少见晶振底层挖空的设计,我们两层板也都是铺地,目前没发现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因根据情况而定,低频数字信号即使走到晶振下也无太大影响,高速高频信号就不能从晶振下方走。
至于铺地还是挖空,理想做法是晶振下只有GND信号,没有其他信号。

网友A:
    晶振下方挖空,是从减少寄生电容考虑吧,晶振的PAD有点大;  从EMI考虑,铺GND;

网友:
    如果下方有布线,就不要挖空。低速的晶振挖不挖空都没有太大影响的。

网友:
    8M 单片机 2层板 没有挖空
    24M 手机的 必须挖空

网友:
    到底挖还是不挖,我40M的没挖。

网友:
    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    我的理解:晶振正下方相邻层 挖铜箔,不过是为了减小焊盘的容性负载,其实多层板,不挖空根本没什么;起振电容也是可以调整的。
    换个说法,如果说要挖地,怎么挖,挖多少,就在焊盘底下挖,还是整个晶振都挖?这一系列的工程问题,都是值得研究的。我懒,所以就不挖空,爱谁谁说,32768-24M都有,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过起不来的。

网友:
    不要去挖空

网友B:
    晶振下面铺上地,然后这个地和整体的地再隔开,如果不想隔也没啥问题,如果周边没有敏感的信号不铺也成,主要看周围的信号了,如果距离大了也影响不大,一般高频对低频数字信号影响不大,当然低频数字对高频也影响不大,功率走线里面有高频可能有影响,模拟信号对高频敏感,但是看情况,高频在人耳听力外的影响了又能怎么样,又听不着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下面铺上地,然后这个地和整体的地再隔开,如果不想隔也没啥问题,如果周边没有敏感的信号不铺也成,主 ...

    • 晶振下面铺上地,然后这个地和整体的地再隔开
這句回答得漂亮!
    • 高频在人耳听力外的影响了又能怎么样,又听不着~~~
      這句讓我冒冷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下方挖空,是从减少寄生电容考虑吧,晶振的PAD有点大;  从EMI考虑,铺GND;

    提供某個 Application Note 的一段話,作為不鋪地說法的佐證。

    • To minimize capacitance, do not put a ground plane or power plane under the crystal, EXTAL pin, or associated routing.
    • If you must place a ground plane layer under the EXTAL pin, minimize capacitance by placing the layer at a minimum distance of 3x the ball pitch space.

    補充一點,小弟只提供此種說法的佐證,並非強烈建議要這樣做,大家別誤會了!

网友:
    一般是保证晶体下方比较干净就好,晶体单点接地

网友:
    个人认为, 这个问题case by case :

    1. 非常小的板子, 空间狭小, 旁边如果再有敏感的RF/Analog circuit, 最好铺地然后和主要的GND隔离开
2. 大的板子, 如果都是digital的系统设计, 按照平常的处理铺地即可

网友:
1、从EMI上看,铺地是最好的!

网友:
两层板,你还是铺地好;  那些挖空的,是多层板才这样处理;或者本身你不关心EMI,板子温度比较高,挖掉是会比较好,可以让晶振提高稳定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