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块铜皮内,怎么实现网格铜和实铜同时设置

楼主(2018-07-26):
如图,红框内,想铺成实铜。

网友:
    FPC没必要了。。。全网格,美 滋滋

网友:
    切开弄,或者直接上面铺个实铜。

网友:
    分成两个shape

网友:
    做两块铜啊   重叠也没事   实际做出来就是一整块铜皮

网友:
    分做两块铜皮即可。

网友:
    在红框的地方在画一块同样网络的实铜shape

网友A:
   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?请教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?请教,谢谢!

生活不如意

楼主:
    这个铺的漂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?请教,谢谢!

看这个板子像FPC板,设计方式又不太符合FPC设计要求。 FPC铺网格铜一般是为了柔韧性。 硬板铺网格铜大多是为了避免大面积铜皮鼓包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是应什么需求了,切开成两个shape就好,